【已解决】 东芝M100键盘:8和I和L键不能用!

楼主(2010-12-03):
东芝M100,顾客拿来的时候是CPU风扇不转。可以正常开机,显。
拆机量得风扇插口JP16供电脚无供电,控制脚有电。
找到了图纸
发现Q29的第四脚给风扇供电
Q29的1256脚有5V
控制脚没有电压
继续往前面查
原来是EN_FAN1没有输出
EN_FAN1来之IO第102脚
果断换了IO  “B910Q B4_LQFP176”
结果故障依旧
郁闷
只好改为常转。
装好机子发现BIOS有了密码!!!!
又觉得很郁闷
还好我经得起折腾
又把本来的IO换回去(这个IO可不小,有点费事)
结果来是有密码。。。
更晕的是开了几次 密码自动又没有了
够奇怪吧
行吧就这样凑合着用吧 虽然声音大了点
后来又发现问题了
键盘上面的一斜排键用不了了
都怪之前收到机子的时候没有仔细检查~~!!!(大家以后要切记了)
没办法,仔细清理了键盘口,加焊IO芯片。。。。 还是无果。
现在咋整~~~~~~~高手指教!!!!
现在的IO是他本身的!
我准备把我自己再换上去。  真的晕死了~~~ 这破机器。。。。。

今天客户把机器拿回来了。由于客户确认之前键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排除了键盘本身原因
主要方向应该是在IO这里。
打开图纸,
找到键盘接口JP10   发现上面第5脚至28脚一共24条数据线跟IO直连,
然后就一条一条的量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发现了JP10 的第20脚和IO的56脚不通。(注意:量的时候量IO的脚,不要量PCB板上面的焊盘)。与焊盘通~~
仔细一瞧。  竟然芯片脚和焊盘竟然还有几纳米的缝隙。(夸张了。。)
连上,一切正常!!!!
以后装芯片不能图快了~~~~~~~~~~~~~~~~~~~~~~~~~~~~~~~

网友:
第一次发帖,有点鸭梨·~~~~~

网友:
整啦一大圈,问题没解决还扩大。控制信号是带温控的。只有温度达到啦才有电压。问题都没说明白,没办法帮你分析,键盘不能用别一味的修,从简到易,先代换个新键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温控啊~~  温控的话开机瞬间也是会转一下才对的吧~~

网友:
那就看下温控芯片。控制电压是由谁给的好好对对电路图。像这种问题,别动不动就换io有些都是带程序的。

网友:
没供电应该好修

网友:
你确定拿来之前它键盘本身是好的吗?有良心的客户会告诉你的,无良客户坑你一个键盘!搞维修的就是怕遇到这么蛋疼的事,所以做事一定要仔细点。

网友:
这机器修的,真是挺繁琐啊!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试,好用就是键盘问题,可以直接告诉顾客,解释的通的,也不一定会赖你头上。问题一样,那就什么也别说了,修吧。

网友:
东芝的键盘最容易坏了
换下的一百多个键盘里面一半以上全是东芝的

网友:
这位兄台修机器太逗了,键盘的事就要当做是绝对不是你弄坏的来说。要理直气壮的,这样别人才不好欺负你。不然真遇个JR那你就吃大亏了!

网友:
换一个新键盘试一试看看是不是键盘的问题呀,还是主板的事

网友:
既然你动过IO了 也有可能是io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坏得太有规率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都是因为太不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