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1.8V电感断电后有电压

楼主(2010-12-03):
DELL 1420 原来是显卡的问题,装了系统总是蓝屏,时有花屏,后拆机将显卡加焊了一下,电流总是档在0.9A左右,量了全板的电压,其他都正常,只有1.8成了0.14V,断开节点后,1.8V电感断只要通电就有电压,通电后的电压从3.34V再慢慢降到0.04V,换了电感,滤波电容,上下MOS管,TPS5116芯片,现在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哪位朋友可修这种类型的故障。谢谢

网友:
后级肯定有短路,查查

网友:
估计显卡有短路,请在做完BGA之后测量一下芯片上贴片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