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 CR332H 不定时掉电有遇过的请指教

楼主(2010-12-03):
这个机子冷机开机 用20分钟左右掉电 再开可以用一 两个小时有的时候好几个小时 散热一直在 50度左右 换了一硬盘 做了一个WIN7 系统 也是一样 有没有那个兄弟遇过哟
win7

网友:
不好意思 型号是 CR322H 不是CR332H

网友:
先量一下FAN的接口电压时不是正常,再者可以量测一下温控芯片

网友:
实在是搞不懂

网友:
索尼的就是不好修,我修好几个都没修好

网友:
遇到没修好 好像也没掉了

网友:
这种机子有两个温控芯片,一般都是CPU那个温控问题,直接换一个就OK了.我已经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