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的8、11脚输出的电压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

楼主(2010-12-03):
有+5VSB输出,绿线有3V多这样,TL494的12脚电压为11V,短接后,4脚拉低为0V左右,8、11脚是非常稳定的2.3V,这是不是正常的?还是要有变化的电压才对啊?

网友:
11脚电压偏低,494不能正常工作,或494坏

网友:
是正常的。
把副电源滤波电容换了,看看12脚电压能不能提高。继续往后查,看看主开关管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脚电源端,其允许输入电压可达8-40V,11V应该也可以正常工作吧。

网友:
8、11脚电压应非常稳定,在1.5-2.3V之间,因它是推挽驱动方波的起点。

网友:
不断接黑绿线2.3     短接后好像是1.4左右,如没变化是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短接和不短接都是非常稳定的2.3V,这么说是TL494坏了吗?

网友:
12脚供电低了 换该路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掉电容电压无大变化,还是10V多。12V用FR103整流,+5VSB没有整流管,1N5822放在了地线上,拆下来测量反向有一点点击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影响了电压的输出?

网友:
8、11脚电压,短接后降到2V以下才正常,不变不正常。

检查494外围,之后考虑换49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