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L没有VIN供电。

楼主(2010-12-03):
PQ11的D极有输入G极18.5V电压。S极4.5V输出不正常求G极电压如何才能正常导通。

网友:
G极电压应该是个7V左右的电压,但这个电压现在18.5V不知道如何通过PQ12 PQ14拉低电压的?有知道的师傅帮忙给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困扰我4了怎么想都想不通,谢谢。

网友:
本恩刚刚进论坛,帖子发错地方了希望版主给挪到笔记本维修讨论区谢谢,以后我在发帖子会注意的。

网友:
疑似点火失败
测量一下
B+端
电阻,电压

网友:
如B+没有明显的短路,测下PACIN ACIN ACOFF型号有无,如没有找下来源

网友:
谢谢搂上是ACON这个信号把PACIN拉低了 但不明白ACON连接的双向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教你怎么工作

网友:
测一下5   6脚的电压,看5是否大于6

网友:
以前我也不知道那个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现在知道了。当lm393的6脚大于5脚的时候,7脚电压会被拉低到地,也就是ACON和MAINPWON会通过二极管导通被拉低到地。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正常情况是LM393的5脚大于6脚,7脚输出高电平,通过VL上拉为5V,由于7脚和ACON,MAINPWON之间接有二极管,反向截止,不会对ACON,MAINPWON产生影响。
重点看下B+电压,还有看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AC_IN 电压看看有没有出来,要是没出来的话可能是充放电芯片坏了,也可能是附近的几个二极管当中的一个坏了,联想有好多的板子都是这样,我修到过好多好多的!!但你的板子没看到,不知道是不是我说的这种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