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49无背光无显示外接正常

楼主(2010-12-03):
sony mbx-149无背光无显示外接正常,有时使用都正常关机后就不行了
没有高压开启信号,强制开启背光还是无显
lcdvcc无电压EN3.3v因该是低电平开通

LCDVCC没电压背光是不是不开通?

网友:
像这样的,你看看信号是哪里发的,基本上是显卡问题  可能是空焊了引起的

网友:
看下亮度调节控制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看了论坛的贴找到是SW1的问题,清洗开关显示正常

网友:
LCDVCC的电压时显卡送出的。我感觉像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有没有量高压板的三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