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高压条更换,灯管亮一半

楼主(2010-12-03):
本,暗屏,怀疑管坏了。换了个灯管,依旧不亮。
拆开主板跟高压条的线,发现是五根线,两根黑,一根红,一根白,一根绿。拆完忘了怎么连的了。
一根黑色为正,红色为负,电压19V左右,其他的不知道了,两根黑的接在一起,接到正极,红的接负极,绿的接on,白的接adj
,可灯管只亮一半。求助。。。。。

网友:
可能是灯管上反了,有的灯管要分正负的,上反了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灯管还分正负的?还真没听过......

网友(点评):
灯管分正负极?这种说法确实相当相当夸张!!!!

网友(点评):
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点评):
为了赚积分 也吧能瞎说啊

网友(点评):
亏你说得出.我头一次听说..!你们家装修房子用的线不会也分正负吧?

网友:
如果你线 都接对了, 那就换个灯管吧, 不行就换高压板 有通用的吧。

网友:
要不新换上的灯管有问题,要不就是2楼说的 有些灯管有正负级欺负

网友:
重新插一下灯管看看,有可能没装好

网友:
灯管一般没正负之分吧,注意焊接处的绝缘问题。换根通用的高压条试试。只要供电 地 和信号控制没问题就OK.如果不确定哪个是控制,控制线可考虑从屏上的保险处接一根过来 。再不行就换个新灯管看看。

网友:
高压条 没接好,我看过别人遇到这样的问题,说是高压条的问题。 具体菜鸟我也不知道。

网友:
高压条的升压线圈可能有问题,可接个通用条试下,也可用一套液晶版试下灯管的好坏.有些很老的本子,碰不得,曾换过一个老DELL,亮一大半,后来发现是高压条的金属地必须要与屏的金属壳连在一起.

网友:
有带正负级的灯管吗?
怎么区分呀?

网友:
换灯管试试吧

网友:
是高压条的问题,用个通用高压条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这有台DELL的也是这样一边亮琏比较暗换灯管好了,LZ这应该也是灯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5根线,都接到哪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灯管正的一边有标记号的,所以要注意

网友:
第一次听说灯管还有正负之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换灯管和高压条试试看

网友:
这是高压不足现象。有可能你的高压板是十几伏的 ,而主板给高压板供电是5v的

网友C:
是高压的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接反了。

网友:
你高压结对了没,一共五个线,一正一副两个控制,那个空着就可以,一般用通用19V高压就可以了,要看看你会会接了,如果接对就是灯管的是了。

网友:
接上个灯管看看正常不,不就能看出来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掌柜科技
的帖子
关于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是否接反或者如何正确判定的问题:一个是通过键盘的功能调节亮度,通过万用表或者示波器的DC档检测,如果电压有变化的一定是ADJ亮度调节信号,当然完全可以判断开启信号了。

网友:
记的N年前 我还是学徒时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师傅和我说 灯管有阴阳极 调换个方向确实好了
后来自己开店 都是用的全新灯管 就没阴阳之分 随便上

网友:
重新换灯管看看,有可能灯管本身就坏的,
本人碰到过灯管中间不亮的

网友:
记得改通用高压条时,有19V与5V两种高压条.,如果用19V的高压条给5V供电的话,灯管就会比较暗,并且是显示一半.

网友:
我觉得高压板坏的可能较大。先用好的屏去试,1故障相同就换上9-20V通用高压板( 通用板只接地,19V,开机才有的3.3V) 2故障没有可能灯管没换好。

网友:
单点灯管试一下啊,先确定问题出在哪啊

网友:
是不是灯管坏了!不然怎么会亮一半啊?

网友:
我还第一次听说灯管还有正负极的 要是发光二极管吗到有。楼主换个通用高压板吧

网友:
一半不亮肯定是电压不够才有这种现象 一定是接的电压有问题 这是本质 你可以外接一个电源来验证我的理论 和灯管的好坏 灯管怎么又正负之分呢

网友:
用通用的高压板判别是灯管,还是高压板,还是主板的ON或亮度控制的问题后,再一步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高压的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接反了。
如果接反了,只是会出现暗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