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0-12-03):
今日,快递送来2台机,两台都是不加电,先随手拿了台旭日410M的机子
打开一张纸写着,不加电....
先试试加电不加电哦..接入稳压电压,电流显示0.00..看来这是不会加电了...拆机吧。
很快机子,拆出来了..扯开所有的绝缘帖...拿到台灯下,好好灌注了主板一番,发现一个场馆PQ37冒泡了,这肯定有问题 不管那么多了,先拆了此场馆再说。然后打开电路图,看了下此场馆为复合mos管,属于充电电路里面。充电电路本不应该影响开机的啊...然后测量了下其他供电电感,没问题都没短路....上电看下...0.02电路有了..哈哈...运气好嘛...........按下pwrsw,电流跳变很正常哦... 断电,接屏,开机.........lenovo出现咯...
问题找到了,都是PQ37惹祸的。到料板上找了一个复合管装上,插上电池,还是不充电...测电压都全部正常.......这时候,快递电脑那人刚好过来拿电脑了,就顺便一问,电池是坏的...看来问题出在这里,电池有问题导致这复合管直接挂掉。
电池坏的,又这么破的机子,算了,充电不修了...复合管别浪费了,取了吧..直接装上去的场馆取下来,空在哪里,反正电池坏的,也不用充电了,免得又给烧了。完了。由于机子有人急着带走,没来得及拍照了,就只有电路图截图下下了。
***:总结,做二级维修,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观察,仔细观察。希望新手们要特别注意。我才入门1个月还差2天,这些天师傅都让我搞了,他都在旁边玩扑克牌了......
随便附上联想旭日410的图纸

网友:
那你没装PQ37怎么没待机啊?

网友:
充电电路本不应该影响开机的啊...不知道这位哥们怎么得出这个明显错误的结论的??

网友(点评):
不错啊,充电电路是不影响开机的。但是 你先仔细看下块电路好了。要注意电压输出部分有没有可能对地短路。

网友:
充电电路本不应该影响开机  这个是错的,上次修台EPC,我断开充电的保险,待机都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得看机子了,不一定的,上面这台,PQ37的4脚是接地的,可能里面击穿了,导致保护了,所以待机电流都没。

网友:
你真是不错呀,学了一个月师傅要你动机了,我学了半年都不给我动机,

网友(2011-06-13):
PQ37坏插电没大电流,应该不会导致没待机啊。测ACIN 和ACOK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