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E800有时不能触发。新手请帮忙!

楼主(2010-12-03):
这块板子有时可以正常开机。一开机全部正常,此后一段时间几天都能正常。就是CMOS设置不能保存。开机时要按下F1,扣下电池。测电压有3V。装上。再开机。不能触发了。我把之前测得的数据贴上。
I/O:106脚接开关5V
         107脚外接三极管E极控制ATX14脚。
         102脚0V按开关时跳到3。3V。(正常时会跳,不能触发时不跳变)
         103脚3。3V按开关时跳到0V。(正常不正常均会跳)

我想是不是102。103脚两条线到南桥的通讯有问题。

是块老主板。想借时练练手。请大家帮忙。

网友:
跳起102脚,来判断,IO与南桥之间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你要按不出发检修流程检修,   CMOS电池 ,跳线帽是不是有电压,  等等。。。
不行就干IO,  南桥

网友:
电池没电也不能触发吗?可能是电池的铜片氧化了。刮干净后能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