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主板开机不复位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0-12-03):
联想K8M800-M3主板开机不复位,除CPU无供电,北桥无1.2V供电之外其他供电都正常,测北桥供电管的输入2.5,输出0.6,控制栅极1.5,感觉控制电压比较低,一般正常应该是3以上,先按压南北桥开机均无效,换北桥供电管Q15无效,换驱动芯片(4运放AZ324M)无效,问题应该不是想象那么简单,于是上CPU假负载,奇怪的事情发生了,CPU的供电有了,北桥的供电也有了,还能复位,说明这两路供电的末级也没问题,问题应出在这两路供电的推动信号的控制上,分析CPU供电应该受北桥供电和内纯供电的控制,查AZ324M的外围有好多小三极管还有一个半圆柱形的精密稳压原件431板上标记D7,这个精密稳压应该是给324运放的一个参考电压,他和旁边的一个小贴片场效应管Q17相连,考虑到431通常不容易坏,吹下Q17测量发现D-S已经击穿,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上真u不正常 上负载正常?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AMD的上电时序, AMD的板子都是先有CPU电压才产生北桥的电压的。
你换多少个管子都不顶用的 还好你上CPU了 ,电压才出来的,
还有你语言表达清楚一点啊,  我感觉看了都不是很懂的

网友:
这个是上电时序的问题, 不同类型的主板上电时序不一样的
你这片754的主板是先产生CPu电压,再有北桥电压的。
   还有你语言表达清楚一点,  看了都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实在抱歉,本人文笔不好,直到大学毕业作文还没有一次及格过,语言逻辑性差,还不生动,但我的初衷是好的,希望群里的朋友都能把经验性的东西分享出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吗!!!!!!!!!!!!!!!!!!!

网友:
真是个有文化的楼主。。。。顶你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款板子的通病,在其他的论坛也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一下你拆掉的那个三极管的作用吗?

网友:
这款板是通病,Q17和IT8282坏见多

网友:
Q17 是一个场效应管

网友:
Q17 是一个场效应管,它和那个精密稳压元件相连接,产生一个非常稳定的电压,为4运放提供一个参考基准电压

网友:
431,应该是TC431吧?精密稳压器,供电经过431,输出一个稳压值,然后到放大器正极

网友:
顶楼主,文笔不好,有清澈的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