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开机黑屏 烧糊了

楼主(2010-12-03):
HP4416S 显卡供电471A烧了个洞 边上一个上四脚连着 下三脚连 还有一个单脚 的MOS管烧糊了 只看到上面半边显示7230 471A换上了 却找不到那个MOS管 请问谁知道那个管的型号 可有代换的管 谢谢
显卡
黑屏

网友:
又沉了 哎

网友:
这个是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我用过4800大的场效应管代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上图片,找图纸~~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这样的机子,就是没有料板,所以修不好,不知道怎么样去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