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0-12-03):
1J13ED FDD 8880在内存旁边。下边两个角在主板上测的阻值只有3欧。怀疑它是坏掉了。可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管子。可以用什么代换

已经解决。因为知道这个本子之前网卡坏掉了。刚才拆下管子之后。管子正常但是那两个脚还是短路。既然打开了。我就把网卡芯片也取下了。不短了。装上管子。已经开机了。谢谢了大家

网友:
在板子上找个相同的,好的测量一下确定是啥东东,找个一样参数的换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找不到相同型号的。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管子。要怎么才可以代换

网友:
LZ可以在基地找这个机的图纸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是山寨本。找不到图纸。并且这个主板上我也没有找到牌子与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LZ也可以去一些查芯片网站上看下,查下是个什么芯片和引脚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这个管子上的英文字母输到百度里。直接查。都没有找到相关的网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到一些IC37网。。。。去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说下网址吗。之前没有这样查过。谢谢了

网友:
不就是个N沟道的管子嘛

网友:
LZ应该上下照片!不然怎么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用什么代换呀。谢谢

网友:
您确信这个管子坏了吗?把管子吹下来之后管子短吗?板子上那两个点短吗?
找个外形差不多的N管上去就行了,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边的字母好小的。不过我已经都写出来了呀F1J13ED FDD 8880就是这个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找图纸 就可以确认是什么型号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这个是山寨机。找不到图纸。并且主板上也没有牌子与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我先取下试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长什么样子啊?几脚啊?还有分析旁边的线路啊~~这样应该大概知道是什么的!你就给一串数字,谁知道那么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个三角的。与场管外观一样样的

网友:
附上图纸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个好福的山寨本。找不到图纸。你可以找到吗?
现在我把这个管子拆下了。在下边量的正常,主板上那两点之间还是短路。这个本子之前网卡坏了。这次既然打开了。我直接把网卡取下了。现在那两个脚不短。我现在就把管子焊回去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的热心。已经解决。因为知道这个本子之前网卡坏掉了。刚才拆下管子之后。管子正常但是那两个脚还是短路。既然打开了。我就把网卡芯片也取下了。不短了。装上管子。已经开机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