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点亮后就灭了`求助`

楼主(2010-12-03):
谁知道怎么做`大概是哪里坏了`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
加根高压条试试
逐一排除。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包问题导致芯片保护

网友:
电容是不是鼓了。`

网友:
一定是高压条,或者灯管老化,灯管损坏。希望对你有帮肋

网友:
指示灯有没有灭?指示灯也灭了就是电源或驱动问题,按键也有一定可能。指示灯没灭就是高压或灯管问题,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
先找个灯管试一下,确定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问题。

网友:
看这样提问的可能是新人啊!~大家都帮你也没个回复的!!!楼主是不是新手,会不会拆机啊!!!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不好回答!!1。电源指示灯在屏幕灭时亮还是灭?亮,去修高压板供电及高压板、灯管。灭,去修电源板、驱动板、按键板、

网友:
电源问题,修过几台了

网友:
先确定问题 ,,,你这样的情况,只有高压,或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    高压板    电源板上电容

网友:
如果指示灯没灭的话,那么一般不是高压条就是灯管问题,如果指示灯灭了那么一般是电源板有短路,或者按键坏了。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查供电、灯管及高压板自身

网友:
第一:看电容有没有鼓包放炮。
第二:插上灯管看是否排除故障。
第三:看是否有虑焊或短路的地方。
第四:测一下是否电压稳定。
第五:。。。。。。慢慢查吧。

网友:
一般是电容鼓包了我修了几个三星的都是电容坏掉了。

网友:
先测灯管,在换高压条,如果是一体板,就要改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