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加电点不亮

楼主(2010-12-03):
旭日125主板,INTE910集成显卡,上电后CPU风扇猛转,CPU温度比较热!开机电流能跑到1.2A左右,就是点不亮屏!各组的电压也正常!望各位帮忙求解!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加点焊膏吹下。。。。

网友:
电流能上到1。2A应该要做北桥了

网友:
北桥加焊过!内存也换过!

网友:
不要只看电流到1.2A,是看电流跳变上去如何!

网友:
取下内存看下有没有过.北桥和显卡集成的话就干桥吧.

网友:
集成显卡应该已经点亮了。查下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外接可以显示吗。

网友:
到1.2A就定在哪儿!屏供电没问题。外接也不显示!

网友:
做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