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液晶求助

楼主(2010-12-03):
本人接修一台AOC 915SW液晶显示器!看上面电源板上多处烧毁!其中Q802 R815 R818 U801这几个已经看不出型号了!请求大家谁有这样的板子帮我看看这几个是啥型号的零件吧!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直接找个电源高压一体板换上吧,把连线的那几个地方弄明白就可以了

网友:
仔细看了下!还有两个电阻也烧毁了 编号是R821 R803希望知道的朋友出手相救呢

网友:
就是不想换板呢才来求助的

网友:
是什么电源芯片?查PDF,或者找个一样电源芯片的电源板比较,液晶电源就那么几个电阻,很好找

网友:
西门三多
的帖子
该机是AOC委外(威成电子)代工
Q802 :2N3904
R815 :15欧姆
R818 :1K
R803 :100K
R821 :0.39欧姆
U801 :SG6841S

网友:
呀谢谢楼上的好心人,特别感谢冠捷售后大哥提供的资料,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