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不能安装系统

楼主(2010-12-03):
更换内存,硬盘都无效,PE都不能进,进到一半重启,重启后显示没有操作系统,光驱都引导不了,要关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AMD主板

网友:
是单桥的吧?加焊一下不行重植吧!

网友:
这个机子  你要多试几个系统,还有就是 在bios里 先把触摸板停用,再看看硬盘模式,再安装系统,至于你说的 不能光驱引导什么的 你要自己想办法,也可以用安装版

网友:
这个东东,告诉你是什么原因,刚收一台笔记本,开机后无规则自动关机,表面感觉不到温度,这种情况都出现在装系统的时候,一开始走了弯路,以为是操作系统版本的问题,又是什么不支持GHOST等等,这些都是网上看的,最后解决不了,直接拆机,所有发热芯片全部上散热的,拆下来,就感觉对了80%,因为原来的散热硅胶全硬了,清理完成,装机,重装系统,OK了

网友:
是南桥不良吧,更换南桥。

网友:
自动关机清理了散热器就可以了,BIOS 要恢复默认设置才能光驱启动,硬盘和光驱启动后进系统和PE都自动重启,重启后光驱就启动不了了,有时硬盘也启动不了,显示无操作系统
不知道有谁遇到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