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丝划丝大家有何好方法

楼主(2010-12-03):
最近老碰到罗丝划丝 .有的用电烙铁点一会拿 的出,有的搞了大半天还是出不来.请问大家有何高招?

网友:
我认为要解决此办法,只有买好螺丝刀。。。差的螺丝刀才会老是划丝。。。。

网友:
偶买的全是20来块钱一把的起子  应该可以了吧  那应该用怎么样的呢

网友:
当你怎么也拧不出来的时候。试着往紧的方向拧几下。再拧就出来了,或者用敲的方法。先紧后松出能出来。我试拧过好几只出来了

网友:
实在没有办法拧出来的时候,就需要动用电钻了,原理很简单,重在技巧和手法

网友:
在下面垫个有缓冲的东西  对推  使劲 不过要把握个度  别给干过火了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就用手电钻、效果很好

网友:
用钳子夹着往外柠

网友:
用博世的电动工具  很好使!

网友:
我也常碰到这问题,滑丝的螺丝都给上到凹进去的那个孔里,有的还给点了胶很难拆,也只好用电烙铁点一下再拿出来了,没什么好方法。

网友:
螺丝刀多配几把,要对应不同型号的螺丝。只有螺丝刀跟螺丝不匹配时才会出现划丝现象的。

网友:
我给同行起螺丝是50块一电钻

网友:
碰上这样的问题有时还真不好搞呀

网友:
用双面胶粘在螺丝刀头上面比较好一点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这个嘛只有动手拆的时候细心点,手的位置要与螺丝垂直(拧的时候也要保持垂直),用力向下压,再拧动。如果已经滑丝了那好像就没什么好办法了,能用的上的办法都比较暴力了。呵呵。

网友:
工厂级一般都是用一个丁字铁物 直接和螺丝焊接 轻轻一拧就下来了 大型螺丝的断裂如12.9级的螺丝的断裂都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好方法 回去多试试

网友:
往孔里点一点酒精再向里拧向外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small 电钻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日本产的不错,可以配一大一小两把,划丝能用骆铁加锡把螺丝刀固定在上面最好了,这个方法要慎用就是,旁边有塑料千万小心,再可以配把电动的,如果是深孔里面的螺丝滑丝了,可以用电动螺丝刀用点力压着斜着往外拧,一般能使螺丝稍微有些松动,或者使螺丝磨成一字起能松动的外形,就是要小心加耐心。

网友:
这第一下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第一下没拧好,第二下可能就完了。

网友:
如果它在外面的话,直接用钳子当螺丝刀用。。。

网友:
如果是在螺丝孔里面,并且螺丝拧花了的话,一般就用电钻效果比较好!

网友:
主要是第一下拧的不好或者是罗丝刀不对

网友:
首先要买把好的罗丝刀。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出了问题的可这么解决。用热风枪一百多度加热一下然后拧一般就可下来。注意温度别太高了当然也不能太低了

网友:
第一 买个好螺丝刀 第二 上的时候向下用力 旋转  而不是用力旋转 就不会滑了
我很少拧滑得

网友:
用电钻钻啊!

网友(2011-01-08):
我是最原始的,买把搓刀,花1个小时把两边都搓出一条直沟,在打就出来了

网友:
用好螺丝刀,再者力度也很关键!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用剪钳的啊?我搞了一把钳口在头上的钳子!感觉很好用的!但是不小心丢了!我去找了,好像这东西是牙科用的!!!

网友:
但是遇到腐蚀严重的螺丝也没办法啊, 一旦遇到了就和客户协商 因为要用手电转 可能会有轻微外观损伤, 一般都能接受的

网友:
我有终极解决办法---- -----用最好的斜口钳,活生的在螺丝表面夹个一字曹出来,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呵呵。这还不简单。放一个小磁铁在螺丝刀上不就可以吸上来了嘛,

网友:
能绕开的螺丝就干脆不开,我小弟今天把CQ40的光驱锁定的螺丝给搞圆了,就没拆它也能把板拿出来,实在不行就用电钻吧

网友:
功多艺熟吧,现在很少说有取不下的镙丝,除非锈得厉害

网友:
一般太紧的螺丝可能是由电动螺丝刀造成的,碰到滑丝的螺丝先考虑换把螺丝刀,实在不行用电动螺丝刀试试

网友(2011-02-08):
好的工具很重要啊,你是上面还是下面滑啊,下面滑用一字的边撬边拧应该可以啊,上面就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这个我最喜欢了 手枪钻伺候 只是打的时候要注意温度 不要烫坏了塑料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真狠

网友:
电钻够直接,够生动

网友:
拧过一螺丝,花了40分钟,慢慢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