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光7300LE钻石版 256M/DDR2 显卡怪病!!【已解决,GPU ...
极光7300LE钻石版 256M/DDR2 显卡怪病!!【已解决,GPU虚焊】

楼主(2010-12-03):
风扇转一会断电,过2秒又转,过几秒又断电…………………… 循环。没碰到这种情况,哪位大虾指导俺一下啊
显卡

网友:
power、clock、reset 都查一下吧!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如果只是显卡问题,可能和供电有关了,查一下显卡的几个供电情况

网友:
已解决,G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