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主板上电到0.25掉电

楼主(2010-12-03):
IBM t42主板上电到0.25掉电请问谁来回答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哪组电压没起来仔细查下

网友:
上楼主说得不错,应该是哪组电压不出来,仔细测量。

网友:
待机?3  5V?等各路电压有没有?测量好了说仔细点

网友:
3.5V应该是有了吧,所有的供电都查啊

网友:
CPU核心没出来吧

网友:
CP没有得到供电     还有乔的供电有没有正常     或许电压偏低  没有出来    还有信号部分     查查就OK   了      一般把CPU供电芯片加焊  还有那两个驱动芯片  应该都会好的、

网友:
电压从后面量起,找着缺哪组电压,这电流电压应该没出来完,不过觉得楼主也太懒了点,啥都不干,就来问,好象有了论坛,说啥都不用动脑了

网友:
晕,楼主你把问题说一下,大家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
可能没有CPU供电导致的

网友:
重点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