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系统如何转换成中文版系统

楼主(2010-12-03):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DELL 笔记本,是从国外带回来的装的也是英文版的vitas,让我给他改成中文XP,试着给他改了,G完进系统文件丢失,直接装WIN7。。。我想问有没有什么方法直接把英文版的系统转换成中文版的,不必重装,XP不说了,WIN7那么时髦,应该有办法的吧,那位大虾说下!

网友:
兄弟你也太异想天开啦吧 好像还没吧

网友(点评):
应该不能

网友:
WIN7的可以转 。 有语言包!自己网上找下。。很简单 。不详细说了。

网友:
如果是以前,还可以考虑外挂中文平台的。但是win95以后这些都消失了,现在貌似没辙咯。

网友:
控制面板 区域语言设置    但首先你要安装中文包

网友:
有两种办法。
1、因为安装序列号是无论语言的。也就是说,英文版的home和中文的home是通用的。直接下个中文HOME用机子带的序列号安装,然后去官网下驱动就行。
2、可以用一个叫vistalizator的软件汉化。具体去http://www.froggie.sk 看下。不过网站是英文的。

网友:
WIN7有自动更新,在更新中有好多种语言,选择中国就行了,要把那些(如果有)隐藏更新都显示出来,要不在网上下载中文语方包。

网友:
装上中文包,应该行吧

网友:
装上中文包把语言设置成中文就行了。

网友:
是这样的!用中文语言包!

网友:
谁说不能
安装个ms官方的语言包 然后地区码那改下就行了

网友:
有语言包,直接打个中文语言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