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12221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12-03):
先检查电源适配器,19V正常,拆机先测试保护隔离电路,电源接口只有0.2V,电压被拉底,上可调电源,瞬间从19V掉到0.23V 电流变成0A,新手没修过这样的问题,一请教说是主板短路,电容短路(后来测试出来的,中间走了很多弯路,从保护隔离电路里边的电感,到精密取样电阻都拆过,一拆这些元件后,电源接口电压就正常,拆到最后,无极性电容都拆了,其实出这个文件的都是一些有极性的滤波电容坏了),找不到型号一样的,找了个差不多的就换上去了,现在正常了,这个型号的COMS电池发现比较大,主板外壳放不平,所以找了一个小的电池放上去了,可是现在发现每次关机后,拔了电源适配器,再重新开机,COMS就恢复出厂设置,同时电池不充电了,(原来查短路的时候,不小心,拆了电池充电的一个管子,后来搞上去的时候发现电池就不能充电了),论坛里边找到电路图,查到coms的电池黑线,通过两个二极管上面就是3.3V,红线接地,如果说我线接错了,黑红位置对调,机器就启动不了,就现在这个情况,测试电压3.3V是负的。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了。
CMOS问题解决,电池正负极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