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光7300GT 128M 花屏 有图

楼主(2010-12-03):
是上下两个显存,报错位怎么不在区里,奇怪了,这是什么问题来着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块差不多的,加焊GPU好过一回,大家帮分析一下。为什么是C呢

网友:
GPU虚焊了 加焊一下应该OK

网友:
嗯,加焊GPU好了

网友:
测试软件对了没?这个测试结果有点奇怪。换mats8测测看

网友:
显卡正上方第二颗显存 侧面重上往下数第一颗显存用热风枪加焊 ok 不行的话查供电

网友:
我也有几块这样花屏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