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AMD 5000 成功修复记!

楼主(2010-12-03):
由于坛子里没有维修CPU板块,故发此地来!

我们干的是体力+脑力活,吃的可是方便面!

前几天,一客户抱来机子,说是不能开机。插个诊断卡,不跑码。换了块CPU,故障消失,叫客户换块CPU打发他走。

盯着这块CPU发现还挺新,用风枪加热CPU后,上主板,跑码了。用了一天没问题。第二天,试着点亮一下这块CPU,发现又不跑码,再次加热,又能用了。怀疑里面虚焊!加焊后,用了三天了,(晚上时候没用),没问题!

故想拆解加焊。发图如下!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风枪吹热,胶比较好割!

刀片插进去,不要插太深,掌握好分寸!

核心已经裸体了!

上焊油!用风枪吹!400度,6档,吹三分钟左右,这无铅真够硬!所有的电容都有动静后!

上洗板水,丢、盆里去洗!吹干!

裸体,跑码了!!~~

太烫了,自己保护了!~~

要读内存了。。哈哈!~~

混好AB胶!~

胶好后的样子!~

上板!~~忘记上散了,一会又保护了!~

成功进系统!~~~

CPU-Z!~~~

国际惯例!~看贴须顶!~看好的朋友,帮顶!~

网友(点评):
终于什么都能修了

网友(点评):
胆子是太大了,AMD的CPU居然上电敢不加散热器!不过还是赞一个

网友(点评):
太牛了。 高手就是高啊!

网友(点评):
高手!真是太高;

网友(点评):
惊讶,CPU可拆。

网友(点评):
原来5000+的CPU 也和667的CPU 一样就是扣了盖呀

网友:
顶一个。。上我也遇到一个跟LZ一样的4200+CPU。但不知道这样子加焊耐不耐用。稳不稳定。就怕过几天又回到原故障

网友:
UU里边如此不堪,看来维修高手们逐渐出水了,上次一个3000+我扔垃圾堆了,不成,我找找去

网友(点评):
快点找,不要我找到了,可是不还的。

网友:
楼主知道什么地方虚焊了吗?》
从来没有修过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加焊!~

网友:
从来还没解体过U。

网友:
太厉害了啊,我还以为UU一般米有得救了的,不行  我也要找回来我的UU一试。。。
顶 你太厉害了

网友:
看来维修界真是越来越多高手了。。

网友:
传说中得 满焊全席

网友:
真是太牛逼呢我还没看过这么牛的人物。

网友:
原来是电容虚焊。

网友:
楼主是高人,我都 不知道 AMD的U上面有个盖,

网友(点评):
我也才知道 和以前的CPU 一样就有个盖就变成双核的啦呵呵

网友:
这样的cpu加焊完了也用不住吧

网友:
晶圆周边上打了这么多胶,有办法去胶重植球还差不多能用,这样,看运气了,顶不了多久!

网友:
这样用不多久的,,

网友:
LZ太牛了,厉害呀

网友:
以前只是知道AMD的主板桥容易虚焊,没想到CPU也容易虚焊啊!

网友:
真 长见识了

网友:
不过这样自己用也是可以的。什么时候不听话了。就打开吹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