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TE2100

楼主(2010-12-03):
今天遇到一台东芝TE2100的本子,刚开始是屏一直闪,我拆了B壳原本想测灯管可是接口不同(老东芝的接口比较大)。当我准备测电压时屏又不闪了(晕死....),拜托哪位高手指点我一下下面该怎么办? 拜托!
求助

网友:
把那个独立显卡板的借口焊下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呗,如果屏问题,直接换了就行了

网友:
虚吧,补焊一下吧,不然会旧病复发

网友:
那个时独立显卡吧,加焊显卡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应该是哪里虚焊或接触不量引起的。

网友:
与独立显卡小板连接的排线氧化了。

网友:
排线或者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像是屏的问题,至于排线我恍了几下也没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