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7 不通电

楼主(2010-12-03):
此显示器故障为通电后指示灯不亮,一点反应都没有,测得电源高压一体板上12V,5V分别为14.78V和4.82V (不知是否正常),驱动板上有个4.8V输出3.2V,,,按键面板上有3.3V,,,不知道是否正常,还有驱动板上那个大芯片上面好像起那种小泡似的不知道有没关系,(本人刚开始学习显示器请各位老师多指点下),显示器是网吧里的,他们说有好几台都是通电一点没反应,不知是不是通病

网友:
电压应该没多大关系   我想直接换个驱动板算了

网友:
驱动 板问题

网友:
你都说有个芯片有泡了。。。肯定是有问题。

网友:
不错,一下就看到问题了!!!

网友:
都起泡了?那肯定坏了啊

网友:
起泡的应该是主控芯片     驱动板导致不开机的一般有主控芯片和程序故障两种情况所致,当然还有二般的  呵呵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改个2025或91B的驱动板点一下看有没有问题,驱动板的大芯片鼓包了,那你要用洗板水洗一下看看是真包还是假包,真包就换芯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