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不好求助

楼主(2010-12-03):
如图所示Q63 B级电压应该为多少?当然高电平是应该的,如果为低电平会是二级管坏吗?(实测Q63没有坏,ZD8负级为9.5V)ACOFF状态是正常的,为低电平,此板已修复,是人为的给B级加了一个电压,整板就工作了,只是没看懂这个图,正常时B级电压应该为多少

网友:
上传时是X我以为有图片有问题上传了2次,SORRY,,大家如要看完整的图纸请移步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872,上传太浪费论坛空间了

网友:
将整图上传上来吗。。。你这个图好象是隔离保护的。。。。

网友(点评):
是隔离保护的,整图完全没必要啦,就是要Q807D级为高电瓶就对了

网友:
先看ACOFF状态。

网友(点评):
ACOFF为低,这板子只要Q807 D级为高整板就OK了,实际测量为低

网友:
这图纸看不懂。谁能来解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acoff状态

网友(点评):
就是先看ACOFF是否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无边的回复,ACOFF 是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请问下兄弟是怎么算出来的吗?实测是0.56V可是主板电压过不来,Q63换过也一样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只要大于或者等于0.7。。Q63就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下ZD8负极为10.5V,而正极为0.7V,那意思是ZD8是9.8V的稳压二极管?可图中标有是9.1V的稳压管,帮忙解释一下啊,谢谢

网友:
我修过这这个板子
是ZD8坏
LZ的这个板子,从测量数据上来看
ZD8负端电压为9.5V应该不正常, 这个点电压不应该超过9.1V

网友(点评):
版主这样一说我又晕起来了,,这个ZD8在这倒底有没有起稳压作用?稳压不是要接地吗??

网友(点评):
版主的意思是Q63应该截止吗,那整个电路如何工作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坐等高手解答,个人比较倾向于SYP1018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