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双灯常闪

楼主(2010-12-03):
一台HP CQ40笔记本,INTEL 的CPU,集成显卡,刚开始为不开机,numlock灯和caps lock灯齐闪,内存重新插拔无效,硬盘重新插拔无效,加焊北桥后可以开机,也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但第二天又是不开机,numlock灯和caps lock灯齐闪,我以为是北桥的问题,订了一个新的北桥焊上去,又能进系统,但第二天又不开机,我以为北桥没做好,又加焊了北桥,又能开机,但第二天又不开机,又是numlock灯和caps lock灯齐闪,我精神多要崩溃了,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请朋友们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整个主板烘干吧

网友:
这个可能要换北桥

网友:
是不是安装时候 ,什么地方短路!

网友:
查一下别的地方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比如时钟芯片 曾经遇到过时钟芯片虚焊的情况,故障跟你说的很相像,不过我遇到的是个三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