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明基S41机器做显卡真奇怪短路

楼主(2010-12-03):
此机器原来是花屏,把显卡是G86-770-A2搞下来重新植珠,做上主板,一测上面有电容短路,相连的主板上的电容也短路,原来只是花屏,想想显卡没有做好,于是再搞下来,单独测显卡上的电容不短了,主板上也不短了,搞不明白,想想还是换一片显卡吧,新显卡回来后做上去,晕还是短,再取下来又不短了,没有办法想想应该是主板焊盘之间有短路,可是用放大镜看了好久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没有括伤焊点的绝缘层,下班了,明天再看,想想问题应该出在绝缘层被破坏造成两个焊点之间做上显卡后连在一起了造成的短路。

网友:
是不是你把第一脚弄错了啊!

网友(点评):
没有搞错,我已经在淘宝上看卖主板的图片了。显卡位置正确的。

网友:
呵呵,说句玩笑话,你的万用表是不是灵敏度不够啊。显卡做上去后有的电容对地阻值确实很小。你加电看看再说嘛。

网友(点评):
这个我是知道的,一般显卡对地在7左右,但那已经是0了,加电就保护了!

网友:
是啊,有些做上去有点热的时候量阻止只有1欧

网友:
显卡的阻值是很小的。 如果万用表有点误差的话。 量他是对地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上显卡不短,一上显卡,显卡供电就短路.后来不了了之,换板了.

网友:
你确定加电保护是由显卡造成的吗?摘掉显卡的时候加过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