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M200保护隔离电路图。

楼主(2010-12-03):
接到东芝M200的机子。电流跑0.28。保护隔离了,不知道怎么查了,希望高手给提供个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
LZ可以参照下M100的看下

网友:
0.28还保护隔离了呀

网友:
这怎么个隔离法呢   lz说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大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局部供电显卡只有0.9V。

网友:
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同一问题,不是隔离的问题,还是CPU背面的NEC大电容的问题,而且就算你取下来不加其他的电容也有时上到0.28就不动了,你将那个取掉换上六个220的电容也可以,取NEC的大电容是不好取,得小心

网友:
楼主: 更换一下 NEC的电容试一试。

网友:
楼上说得对,就是换CPU座后面的那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