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拖焊 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0-12-03):
        菜鸟来求助大家见谅啊!

     前几天看到基地的一个拖焊I/O的教程,于是仔细的看了看(这是教程连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2961-1-1.html)……原来是这样。以前我都是直接用枪吹的 没想到能这样拖上去。

         心血来潮说学就学……搞起快就板子就开始倒弄。  前几步都好好的就是那个教程是说到拖 阵脚 上面那一步老是连锡、

            怎么回事呀。我都照操作一步一步走的呀,后来不服气又练了几次 结果多多少少都会连锡一点。到底是我烙铁拿的角度不好,还是我的焊膏跟本就不行呢?(我用的是做BGA那种焊膏)这里想请教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点评):
力度不要太大,用烙铁的表面,拖,我刚开始都是不好拖,加点助焊剂,有一点技巧.

网友:
搞这个要干净利落,听说用松香水比较好拖.但是我的AT306H一沾松香就刀口发黑,不敢再试了.

网友:
我拖焊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最后连锡的地方,蘸焊膏顺着针脚方向拉出。

网友:
多练习,不可能拖了几遍就会的。拖焊的时候少用一下焊锡丝先固定几个角,对好位置开始拖,注意锡不要太多,如果连锡了再拖出来就是了,手轻一点,多练练体会体会就会了。我刚学的时候,一天焊10次EC,没几天就熟练了。

网友:
其实用什么焊膏无所谓的,不用太在意,我用的最便宜的一样焊。手法最重要。

网友:
焊锡比较重要,焊锡和烙铁温度要把握好就行!

网友:
拖锡就是要熟练,一遍一遍反复练,有时候感觉到了就会了,不要总是纠结于别人的文字,正一点斜一点的角度没有实践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首先一定要掌握好烙铁温度,过高的温度会使焊锡内的助焊剂迅速氧化掉,相当于没有助焊剂了。过低的温度使焊锡融化不好流动性差。拖锡主要是利用焊锡的自然流动性实现的。手法技巧当然很重要,焊锡的质量也很重要

网友:
沾上松香慢慢拉

网友:
我的做法是如果锡多了就用吸锡器吸走

网友:
无铅的板子拖锡就不好拖,V星板子小开机芯片托几次都连锡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这个,死活拖不好,看来还得慢慢练呀

网友:
是烙铁不沾锡吧,如果能直接焊上去最好不要拖锡,费时间

网友:
有铅和无铅是不一样的,相比而言有铅的要容易些,无铅的就要手法和平时的练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佩服呀!一天拖十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温度是400,至于你说的手法  就是把握不好!

网友:
与温度很有关系,手法要有技巧。

网友:
我的看法是不能沾松香托,容易连,最后位置连接一起的沾焊膏甩干净了再拖。

网友(2011-01-09):
我也在练习中,焊接应该是自己多练多总结吧。别死练。也别光说不练。相信会成功的

网友:
温度在360左右为宜,不宜过高,怎么调整温度,就是保证烙铁干净,上面的焊锡一层,保护烙铁不黑,脱焊时芯片上的引脚放上烙铁就融化,二烙铁不黑头的温度为正好,在芯片脚上放适量助焊剂后,一手拿焊丝,少量放点,保证焊锡的流动性,来回拖一下,多余的焊锡甩掉,就OK。次方法还不容易虚焊,多练习吧

网友:
拖到最后一点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