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无法开机

楼主(2010-12-03):
联想朝阳V80的本本,电池可正常开机且功能正常,适配器无法开机,接适配器时(未按开关键)开关按键面板上的指示灯不断闪烁(像短路时灯炮闪烁的感觉),测MAX1632 22脚有19V电压。其它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隔离电路查一查

网友:
主要查隔离电路这边

网友:
隔离电路这边有问题

网友:
呵呵,先对主要供电打下对地阻值的了。

网友:
公共点不是有电压吗,怎么还检查隔离电路?

网友:
是不是没有识别到适配器。查下AC_IN 信号送到EC没有

网友:
已经修好了,还真是隔离电路有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