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RT显示器行幅窄

楼主(2010-12-03):
今天我接收了一台联想显示器,通电显示行幅窄。折机测二次电压没有升压。但是测量二次电源管是好的。二次电源电路上的元件测量都正常。测量行场芯片+B输出角电压很低,正常约为5伏。而它只有0.7伏多。我换了行场芯片后,+B控制输出电压还是低。我现在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查反馈电路吧。或二次电源的基准电压,最后数据等。

网友:
反馈电路我也查过,调阻我也调了,调阻是好的。但是在调的过程中,行幅还是不变。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最好把行管散热片上的编号报上。

网友:
谢过了,客户等不及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