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解释电路图一下!拜托!!

楼主(2010-12-03):
南桥发出的,到底是高还是低电平,有哪位知道?
是高电平!!!!我已经修好了,感谢大家热心关注!
电路图

网友:
应该是高的

网友:
5V高电平·····

网友:
应该是低电吧 C输出高电到达MOS的G 才能导通吧

网友:
高电平使三极管导通

网友:
应该是高电。具体原理待高手解答。

网友:
电路图不全,无法判断

网友:
触发后发出的是高电平

网友:
NPN的管子。。。。当然要高电平才导通的,导通电压要看是硅材料还是锗材料的。。。

网友:
那个电平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全部取决于后面的Q39的D极需要什么样的电压, 如果需要高电平的话,那他就是以个高电平,反之, 低 低

网友:
奋斗小青年
的帖子
,受教!!!!

网友:
不错,这么多人来帮助解答。

网友:
下次我碰到看不懂的图,也发上来,让大家帮忙看看,还是好人多。。。先谢谢你们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