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液晶才有显示

楼主(2010-12-03):
台式机,使用三星的液晶显示器,前一阵子开机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液晶显示器平时一开机,开关键那里的灯就一直亮的,现在是一闪一闪的,要过好长一段时间才亮起来。不知道是显示器还是显卡还是数据线的问题?本人就一台电脑,还没办法测试,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我认为,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如你是这一行的人,常见的你应知道。额,回头一看我什么都没说呀

网友:
电容鼓了~!!!!!

网友:
你都不是搞这行的!抱去维修店试试主机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要不抱到维修店看看去。

网友:
换了台显示器测试正常,确实是显示器的问题,有点想自己拆开来搞,不过怕越修越坏。。

网友:
我就不信修不好
的帖子
正打算踏入这行呢

网友:
有可能驱动板,高压板。要不你就卸开看是不是电容鼓啦, 拆不开就别勉强别把屏弄坏啦,还是去维修店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