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一条内存条和插槽,郁闷

楼主(2010-12-03):
今天给顾客换板子,好板子换上去,开机,不亮,一股糊味,缕缕青烟从内存槽处升起。取下内存,发现256M内存金手指和内存槽已烧得面目全非。用剩下的一条内存开机,报警,不亮,心想坏了,报废一个主板和内存。死马当活马医,用镊子清理了一下烧糊的内存槽,再开机,居然不报警了,亮了!总算保住一块主板,内存可以加在一个插槽上。可能是插内存时用力不当,造成短路。值得换内存槽吗?

网友:
不插反也能烧内存?

网友:
这个是插孔里面的弹片短路了,我上次也是烧了一条,那个味道太厉害了,我用手摸了一下,把手洗了,再闻,还有好重的味道

网友:
实事
好事~~~~~

网友:
内存槽仔细整理了一下,好像没问题了 ,但是现在没有CPU测试。内存槽的引脚定义图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发现DDR的A83,A84,B83,B84都是空脚,这几个脚也烧得最厉害,剩下的工作量少多了,很快搞好了。所以我发现知识可以减少工作量,提高效率,进而改变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