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M-WL19AH 闪屏 暗屏换灯管 修复

楼主(2010-12-03):
联想 LXM-WL19AH 闪屏 暗屏换灯管
一直想发个液晶维修的帖子 好能转正   这次各位管理应该让我通过了吧 哈哈
正好有个联想 LXM-WL19AH 开机有画面 几秒变黑 指示灯绿色  用手电照屏发现有图像  ok 没有背光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问题 多半是灯管问题 最讨厌换灯管 麻烦

看下图症状

第一步拆机  此款机器是晶冠代工的产品   底部四个螺丝  这种一般都是拆了螺丝 然后AB壳上下错开 不能硬撬

拆下电源高压一体版 目测没有什么问题 无电容鼓包  明显烧糊等

插上灯管排除法 挨个试灯管  注意看外接的灯管 有四分之一没有亮   肯定就是这边有问题了

拆下液晶后

注意新灯管要安上 防震圈

焊接灯管  注意先套上热缩管

换好灯管 测试一下

屏组装完毕

   点亮正常   还是我那乱乱的桌子

多多指点

网友:
这个是唯冠代工的,灯管故障是它的通病,,,

网友:
有配件备着就是方便啊
楼主的思路方法还是很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一下,我是初学者

网友:
这机有两种晶冠和唯冠代工 通病 灯管高压板鼓包电容的多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学习

网友:
哈哈,这个能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