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0集显跑1.4不亮,请大侠支招!!!!

楼主(2010-12-03):
客户送来一台宏基4530.,AMD的芯片组,集显。时亮时不亮,有时候能进系统。有时候直接不显,到目前为止直接不显了,外接和屏都不显。但看电流在1.4左右,也能听到光驱启动响声,怀疑是北桥虚焊,但不敢确定。北桥虚焊电流能到1.4吗?现在没有头绪,请高手支招!!!!谢谢!!!!
时亮时不亮

网友:
嘿嘿,那天我有一台IBM修好刚试一会儿机,就掉电了,再开机,也是电流跑1。4不显。最后查出是CPU坏了。

网友:
既然怀疑就先做一下啊 反正只要控制好温度也做不坏,或者先把北桥稍微解热一下,然后接屏开机试一下,如果虚焊的话一般就能亮一下

网友:
AMD的CPU很容易坏的,结果内存插与不插都是一样的电流。误以为是不读内存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看AMD的CPU很容易坏

网友:
这款的CPU是很容易坏,遇到好多了

网友:
最好先换下CPU试试看,在去查其他

网友:
换U不行干nb

网友:
换CPU试试看,AMD容易坏,确认不 是 CPU问题后 ,在做北桥

网友:
谢谢高手们的建议,我现在就去搞!

网友:
我干的北桥好了,谢谢大家!辛苦了!

网友:
大多是北桥的是,可以加焊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