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主板清除cmos(申请转正)

楼主(2010-12-03):
主要操作:如何主板上有clear cmos跳针,请参考手册将特定针脚短路以清除cmos设定;若没有此跳针,您可以暂时将cmos的电池拔起,停止对cmos电力之供应,几分钟之后即可清除cmos里的设定值。可以采用以下步骤操作:
    步骤一:关掉电源
    步骤二:将电源插头由主机板上拔除(或是将电源供应器的电源线拔掉)
    步骤三:小心地将主机板上的电池取出并且将它放置一旁约一分钟(或足使用例如螺丝起子之类的金属物碰触电池座的正负极造成其短路约五秒钟。)
    步骤四:重新将电池装回电池脚座里
    步骤五:连接电源插头并执行开机
    步骤六:按del键进入bios画面后选取“load fail-safe defaults”(或load optimized defaults)做使系统最稳定的设定
    步骤七:离开bios画面之前记得储存bios设定值并重新启动

    PS:希望老大能让我通过,感激不尽啊!

网友:
你想的美啊   这样就想转正

网友:
你这个属于 维护级别的。不是芯片级别的。

网友:
用这个转正估计有点困难,你还不如来个光驱启动的BIOS设置呢

网友:
是我想要的!~我收集了很多

网友:
兄弟,不错呀.
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