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 挡49

楼主(2010-12-03):
此机是二手机,先是不跑U 没有RST,是U的电源芯片发出的PWGOOD信号的电阻不见了。现在是挡49 内存好像是过了的。 之前南北桥是做完了的,我也重新换过,BIOS 也刷过了,还是一样。测试LPC也是正常的,南北桥的DMI也正常。断开了网卡,声卡还是一样。内存到北桥的阻值也是正常的。内存槽也加焊够,还是一样。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会影响到挡49 。 请教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外设会影响。你可以去掉声卡。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指纹大哥 我看你的回复率是最高的哦 麻烦你下次回的时候看仔细点    声卡 网卡 ==外设 我都断了的 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已经断开了的话。。你可以查BGA模块的工作条件。。比如送至南桥的USB时钟。SATA时钟。等 ,南桥的某个模块不正常也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盲目了  早晓得 这个机器就不收哦 450啊  好的机器也才78百   这个机器USB 这些不正常  不应该这样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一定是他的故障,但是USB时钟没有送到南桥的。档外设的机器我修到过好几个。一般是档在38  到 52之间。现在已经收了。没办法了。 只有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指纹大哥   明天看哈   现在不搞了 下班回家吃饭  钱没有找到  人累死了

网友:
我有修到一台后来是做了南桥才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的这台故障差不多,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