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总结的显卡维修经验之一

楼主(2010-12-03):
       显卡花屏:显卡花屏多数是过热引起的主芯片工作不良,空焊,我以前刚接手维修AGP显卡的时候都把故障重点放到显存芯片上,认为花屏是显存芯片不良引起的,重新加焊引脚后成功的几率太低,有的加焊后干脆不亮了,
    现在的PCI-E的显存无法重复上述的操作,所以,就把重点放到显卡的GPU上,我现在维修显卡的成功率几乎都在90%以上,具体的操作方法是用返修台加热,“注意:只加热GPU部分”温度上来后在GPU的周围放一点焊膏,再用热风枪在GPU上面顺时针转圈的加热,看到焊膏都完全渗到芯片里面,再把风枪的温度调低,这样在加热一会,基本就搞定了,等温度降下来把GPU上面的导热残渣清除掉,重新涂上导热硅脂安装好散热风扇就可以试机了。

网友:
这么容易就能搞定呀,楼主你太厉害了

网友:
很同意您的观点  我们这里 显卡静音的很多 都不带风扇  花屏的非常多 我都是加焊搞定的

网友:
估计我那快花屏的显卡有救了!

网友:
    但是加焊GPU也不是那么好加焊的啊,
弄不好显卡也很容易挂的,
那就死翘翘了哦

网友:
楼主真有一套。果真这样的话那俺可是受益非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