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不认硬盘。。。

楼主(2010-12-03):
今天来个神机装系统,进pe不认硬盘,在本机上分区也不认,bios里也不认,硬盘取下外接可以读取,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各位遇到这个问题没,都怎么解决的?

网友:
能认,可以用不?如果在其它的机子里所有的分区都能打开的话,那有几个可能:硬盘供电不足,二是硬盘本身不稳定,三是磁盘引导区可能有问题,四是有盘体和磁头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