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st总线

楼主(2010-12-03):
那位大哥能跟我讲一下HOST总线啊,用T43的图分析,好像不跑码的话就得测这个总线

网友:
老大,,那是北桥到CPU的AD线。。

网友:
不跑码的原因多了,供电,时钟,复位不正常都可能引起不跑码

网友:
哪有测host线的啊,测bios芯片22脚的片选信号,还有测FRAME帧周期信号(主要负责监测北桥和南桥之间的数据传输,每传输一次信号就会有一次电平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里能测FRAME这个信号啊

网友:
应该诊断卡上就有

网友:
BIOS的片选信号怎么测,怎样才是正常的呢

网友:
BIOS的片选信号 用示波器比较好测,万用表测得不准。
不过碰到好多板开机程序是在BIOS里的,测不到是不是CPU在读BIOS,因为不开机时EC读BIOS,也有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