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开不了机维修

楼主(2010-12-03):
今天接一台IBM X40的机子,客户说开不了机,接手维修,插可调电源,待机0.2 感觉有点不正常,印象中好像是0.6的,不管那么多,报价200维修,客户也爽快答应了很快主板就被拆出来了,拆开插可调电源,奇怪的问题出现了,它先是待机0,02,马上就跳到0.06,然后又掉到0.02.,测大电感都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于是开始量电压,待机3 5V正常,可是有个1.5V的电压没出来(这机器待机的时候就是有个1.5V的电压),于是开始量量1845的工作条件, 量了个引脚的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可就是不输出一个1.5v的电压,就换了1845的两滤波电容,换好以后插电量这个电压,1.5v出来了,心想不会就这么简单吧,马上上电,结果让我知道什么叫做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开机会闪一下,而且诊断卡亮一下就马上灭了,继续维修,能上电说明待机电路基本属于正常了,可能是后级导致它受保护了,难道是南桥,心里起了个疑问,由于上次做了这个南桥把这个板子都做变型了,不敢轻易动南桥啊(这板子比较薄不容易做啊),不到万不得以的情况就不要去干南桥,量北桥上面的电容都正常啊,各电感也都没对地短路,维修进入僵局,不知道该怎么下手量了,于是就开始顺着时序查, 前面TB62501工作正常,发出了VCC3SWMPWRG1PMH4也接收到了ICH_SLP_S4#S3#
但是PWRSWITCH#没有,心想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呢,量与它相连的电阻,前端有个5V的电压,与PMH4相连的没有电压,会不会是PMH4短路把它给拉低了呢,于是翘开PMH432脚,5V过来了,马上换PMH4,换好以后我晕了,居然还是一样的,心想这个电压应该是开机以后才出来的吧(对电路方面还不怎么熟悉啊)出去抽了根烟马上就回来继续维修(没办法啊,客户还在等啊)又量了一变1845的工作条件,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它掉电的时间太短了,不好量电压,示波器又不会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在键盘接口处飞条开关线出来量电压,结果奇迹就出现了,每次开机我量1.5V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原来问题是出在这里啊,那肯定是1845把它给拉低了,马上从废板子上拆下一个1845装上去,上电,顺利跑马38 49 52
60,装上屏幕,靠,居然还暗屏,经检查发现是灯管的问题,换好灯管,久违的IBM出现了,

最后上传一份X40的上电时序,

网友:
上传不了啊 不好意思

网友:
有图纸真好。一个一个地查下去

网友:
如楼主所说,1845 不出来那芯片工作条有,就要着手1845的呀,怎么还去管他的上电时序呢

网友:
max1845经常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