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Memtest86教程

楼主(2010-12-03):
        通常我们会觉得内存出错损坏的几率不大,并且认为如果内存坏了,那么它是不可能通过主板的开机自检程序的。事实上这个自检程序的功能很少,而且只是检测容量速度而已,许多内存出错的问题并不能检测出来。如果你在运行程序时不时有某个程序莫名其妙地失去响应或者打游戏时突然退出游戏;打开文件时偶尔提示文件损坏,但稍后打开又没问题……那你应该考虑检测一下你的内存了。
一、软件简介

  Memtest86是一款免费的内存测试软件,测试准确度比较高,内存的隐性问题也能检查出来!大家可以到http://www.memtest86.com/页面下载它的最新3.0版本。

Memtest86是一款基于Linux核心的测试程序,所以它的安装和使用和其它内存测试软件有些不同。将Memtest86程序下载解压缩后,我们可以看到4个文件,其中Install.exe用来安装Memtest86程序到软盘。双击运行这个程序,在弹出窗口中的“Enter Target diskette drive:”后输入你的软盘驱动器的盘符,如a,然后回车。插入一张格式化过的软盘,单击回车开始安装,这样Memtest86就安装到软盘了。前面我们说过Memtest86是基于Linux核心的,所以在Windows的资源管理器里我们看不到软盘上的内容(不要误认为软盘里没有内容)。如果没有软驱,Memtest86的主页有该软件的ISO文件,可以直接刻录到光盘,用光驱启动后进行测试。
 二、测试内存

  制作好软盘后,我们用这张盘来启动电脑?Memtest86会自动开始测试内存,其测试界面如图1所示。在红色显示的“Memtest-86 v3.0”程序版本号下,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系统所采用的处理器型号和频率,以及CPU的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的大小及速度,当然也包括测试的主角——系统物理内存的容量和速度。最后显示的是主板所采用的芯片组类型。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对系统的主要配置有个大致的了解。

  在系统信息的右侧显示的是测试的进度,“Pass”显示的是主测试进程完成进度,“Test”显示的是当前测试项目的完成进度。“Test #1”显示的是目前的测试项目。

  下方的“WallTime”显示测试已经耗费的时间,在这一排数据中“ECC”一栏中,显示的是当前内存是否支持打开ECC校验功能,“TEST”显示的是测试的模式,有“标准”和“完全”模式可供选择。“Pass”显示的是内存测试所完成的次数,Memtest86的测试是无限制循环的,除非你结束测试程序,否则它将一直测试下去。另外Memtest86的测试比较耗费时间,标准的测试模式跑一遍大概需要个把小时,如果是完全测试的话则需要几个小时(和内存容量有关)。

网友:
不知道楼主从哪里转来的,现在最新的都是V4.1了

网友:
现在内存检测有很多软件,可以多试试几个,选个好用的

网友:
现在内存检测有很多软件,选个好用的

网友:
下了个4.2,还蛮好用的

网友:
就是不会看测试结果,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2011-01-12):
能不能测出是哪颗颗粒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