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6220声卡耳机有声音,内置音箱无声音的一点改进(输出到喇叭,耳机不输出)

楼主(2010-12-03):
收到客户一台HP6220破解开机密码,BIOS冲刷后,安装了XP后,发现耳机有声音,无法切换到内置喇叭。根据电路图,发现有些问题
耳机的插入与拔出,是用PR_AoutL_DB这个信号来最终控制的,看图二

根据图纸,PR_AoutL_DB若是高电平,则HPSENSE为高电平,那么耳机响,喇叭截止,反之亦然。问题出在,PR_AoutL_DB信号无论在插入和拔出插头,都没有信号转变,直接测量耳机插座,发现6脚有变化的,可是这个6脚和图二的PR_AoutL的信号不是相通的,经过测量,发现图二的PR_AoutL和AUDIO_VCC是直接相通的,当然是排除了R4005短路,因为去掉R4005上述2个点也是通路的,而且电压是4.80V左右,因为图二的PR_AoutL信号无法切换,造成HPSENSE为高电平,截止了声卡芯片AD_1981的对功放模块的音频信号的输出,是喇叭无音频信号输入(开始以为是功放芯片会截止,后来发现功放芯片始终处于工作状态,把耳机的音频信号接入功放音频输入端,喇叭就出声了。)由于找不到PR_AoutL_DB与PR_AoutL之间的关系,图纸标注肯定有误,他们2者不直接相通的,考虑到喇叭的功能更加实用些,所以就强制声卡芯片AD_1981的PIN16过个电阻直接拉到地,这样,喇叭有声音了,耳机被截止了。

在网上找了很多关于这款机器的声卡解决方案,始终无法解决喇叭的问题,最后只好硬跳线,无奈啊,还有这款机器的另外个毛病,就是无线网卡的面板开关在重新系统后,怎么按也没反应,硬件已经查过,没有断线,无奈只好硬跳线,把minipci的pin13与之相连的Q530卸掉,使Pin13始终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