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恢复系统后,不能安装设备驱动程序

楼主(2010-12-03):
      接修一NEC笔记本,P3的U,ghost恢复系统后,设备检测到27秒时再也不动了,不能安装设备驱动程序,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有,开机自检时有提示:SMART BAD, bakup and replace. 硬盘有问题,但可以读写数据。谢谢浏览,并提供解答。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雨林或深度的老版本对老机子兼容性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