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 无CPU核心电压 反复重起

楼主(2010-12-03):
如题  惠普4411s 无CPU核心电压 反复重起   换过CPU核心IO  托过时钟 托过IO  无果   怀疑桥  但板子蛮新的  没敢妄动  有心加焊北桥了    只是CPU核心芯片是拆的料板上面的料   不确定好坏   怀疑电容 看板子蛮新  不好确定     求个思路

网友:
看图纸查吧

网友:
不要盲目的干,查CPU核心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已经修复了   南桥空焊引起

网友:
学习了。还是第一次见过

网友:
恭喜 恭喜。。。。。。。。。。。。

网友:
有图纸就好差些!不知是哪个信号引起的??

网友:
能说下是南桥的带起信号的点空焊引起的吗 ?

网友:
楼主为什么会想到是南桥呢?请指教

网友:
有些是要重启五六次才行的

网友:
恭喜,恭喜,学习了,高手!

网友(2011-01-05):
回复 网友A:

请教为什么回事南桥啊??  怎么查到是南桥??

网友:
    CPU没电压  先想到的是南桥  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查的图纸呢 还是·····

网友:
  时钟复位有没  晕菜了   这些都没查  就来问思路 你真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CPU核心供电  你说有时钟复位没有    你混分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在抱歉   时间久了 不记得查什么了  不好意思只能给你这个答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