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W66 不开机

楼主(2010-12-03):
现象:待机0.05a
         电池可触发 电流跳到0.6a 不显
         裸机接可调电源 偶尔能触发 电流同样跳到0。6a 不显
        触发后按关机键可以关机
测量:EC PC97751 vcc avcc vbat 供电正常 vdd 触发后产生 待机没有

                             2PIN PWRSW# 按开机键有3v-0v-3v 的跳变 168PIN PM_PWRBTN# 始终3v无跳变
                               当触发后按住开关键 PM_PWRBTN#变为低电平 0v
                               PM_PWRBTN# 关机回待机状态时跳为3v

                              156PIN PM_RSMRST# 3V正常

         FBM南桥晶振500mv左右正常 EC晶振有时0.3v 有时1.5v 有时2.4v 不稳定
        BIOS 22PIN CS# 可触发时2.4v 不能触发时3.3v

分析:按开机时序 EC 有输入PWRSW# 无输出PM_PWRBTN#   PM_PWRBTN#去触发南桥返回SLP3#  SLP4#
          EC有问题 换  涛声依旧
         PC97551没贴纸也没油漆笔点漆 所以不带程序
        bios挂在EC下面 所以先易后难的原则 先刷BIOS 不行就换南桥
        刷BIOS后搞定 开机出HAIER LOGO了
      感谢BIOS论坛 英思电脑提供BIOS程序

网友:
  这个主板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多 有时候放电  刷BIOS  但是北桥虚汗的很多哟   恭喜楼主

网友:
楼主这算是教学贴吗?恩看完后受教了。对这个机器又多了一点的认识。。。

网友:
查查内存吧这样好像没有过内存。结合电路图看看吧,这个机子还是不难修。

网友:
这是顶星的板子    BIOS是 39VF040  资料很容易坏的

网友:
学习了,看各位师傅的讲解茅塞顿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