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三星笔记本R53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12-03):
我昨玩刚装完系统一切正常,今天却开机不显示,能听见CPU风扇在转,请问各路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说啥意思。。。。。。。。。。

网友:
意思是,叫你检查一下,看看电流调变几次啊,跑码跑什么

只是说不显示,太抽象了.

网友:
楼主若是之前没有修过本子。可以先把内存清理下。一般与内存关系的机率大

网友:
让说的对..

网友:
内存,无限网卡这些都会造成开机不显示的问题

网友:
楼主自己不是搞维修的吧,先检查内存吧 这个简单,不行就查主板,笔记本显卡坏的多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如果是 那肯定在论坛里面是进啊太短 太不了解论坛文化

网友:
LZ先换换内存和无线网卡看下还不行就行拆机查下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