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DM3超薄本本 屏暗 求图纸

楼主(2010-12-03):
机器差不多是最新最来的机器 可能是进水售后不保修了 接到机器屏暗,屏是超薄的 屏下面有一块连体的电路板 这个板没有图纸 刚刚出来的机器也没有什么维修经验 请问哪位大侠有图纸或者是了解这款屏的工作条件的  或者是随便发一份超破屏的机器 类似的图纸参考一下也行  惠普DM3 板号是PCB:41-AB4300-DOOG
       PWA:40GAB4300-D 先谢谢了

网友:
此机器已修复 和大家随便说一下吧  毕竟没有图纸  自己瞎琢磨了一番 。HP logo 真漂亮 呵呵
屏线接口一共是30个脚  下面就一个个排除 123是空脚 45pin是一个3.3V  6pin也是一个3.3v 7pin是空脚 89是EDIDDATA  EDIDCLK 10pin是接地的 1112  1415 1718 2021 都是显卡过来的信号可以排除这些信号引起的屏暗 13 16 19都是接地的  22 23 24pin都是空脚 25pin用二极管档量不到阻止 用电阻档能测得有20M左右的阻止 25脚电路上还连着一个电容 没有电压 感觉有问题?????继续测下面的引脚 26pin也是一个3,3v的电压 27 28pin是空脚29 30pin是19v的供电。引脚都测试完了 感觉有问题的就是25脚了。 直接把35pin和26pin相连机器量了 HP logo霎时出现 我也没有继续查下去了  因为没有图纸跑线路又没有钢刷  怕搞的不显示了 就这样了